楼主(2015-12-15):
各位大神欧陆590直流调速器是如何调试 检测故障维修的本人对直流调速器是菜鸟,希望大神带入门

网友A:
需要资料么,我之前用过一次有些资料需要的话留个邮箱发给你

网友B:
欧陆590直流调速器厂里也有在用,厂家包安装,什么资料都没有留下,请给发一份,谢谢。903261926@qq.ocm.

网友C:
现在归parker了。。。

网友D:
590调速器就像一个傻瓜相机,很好调的

网友D:
变频器是交流-直流-交流而直流调速器就交流-直流

网友E:
直接找百度  上面有的

网友F:
百度文库下载说明书、调试手册即可

楼主:
回复 网友A:
要  先谢谢你了!764257527@qq.com

网友G:
故障检测一般都是系统自己完成,你只需要判断即可

网友A:
回复 楼主:
邮件已发注意查收

网友H:
CT、欧陆本人接触较多,维修调试有一本说明书就够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