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动机综合保护器

楼主(2015-12-16):
这是45KW 电机星三角启动 断路器下口的保护器,这个整定电流应该设置多大,脱扣等级应该选择多少

网友A:
脱扣等级:星三角启动和自耦变压器启动选4-5,直接启动选7-10;
整定电流就是电机额定电流;

网友B:
说明书应该说的很清楚了

网友C:
楼上说的有问题,整定电流应该比电机的额定电流要大一些,否则会有脱扣跳闸的可能。

网友D:
上面表出的电流值不是很准确,需要实际测试标定

网友E:
电动机综合保护器放在电路的什么位置也会影响参数的

网友F:
星角启动应该不能整定额定电流吧。

网友G:
可先看说明书有无相关描述,或参照1楼所说试试。

楼主:
没有找到说明书

网友H:
脱口等级和整定电流都要再小一点!

网友I:
回复 网友F:
是正常运行时的过载保护!!!!!!

网友J:
不知道这个宝贝是不是骗人的?

网友K:
没用过,不知道效果咋样

网友L:
脱扣等级应该是短路脱扣等级,电机的话一般是5-8倍,整定电流是热过载一类的电流吧,整定电机额定电流的1.5倍,

网友M:
我用过,工地抽水泵用,自动抽水,很好用不烧泵,先调电流大点,开机后慢慢调小点就好,看有红灯就调大点,秒数不要太大,断相,过载会自动停,加个漏电保护器抽水很安全

网友N:
引用 网友C:
楼上说的有问题,整定电流应该比电机的额定电流要大一些,否则会有脱扣跳闸的可能。
没这种事

网友O:
很老的动西了,,我们都不用了

网友F:
引用 网友I:
是正常运行时的过载保护!!!!!!
楼主没说运行时过载啊,只是说整定电流!!

楼主:
这东西不好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