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PLC 的一点误解

楼主(2015-12-16):
西门子200 本身模块有L   M    这两个是24V 电源输出。  为何我们还要在使用一个开关电源24V  并联在这个L  M 上面。

网友A:
呵呵;首先要搞清楚你的CPU是DC/DC/DC还是AC/DC/RLY;
前者是DC24V供电的,所以供电端子就是标的L+ M;下面也有L+ M输出供输入点信号使用;
如果你的是AC/DC/RLY,那么下面的L+ M是外供的,不可能接外接一个DC24V电源到这上面;
区别很简单,看你看到的L+ M是在上面的端子排还是下面的端子排;

网友B:
PLC输出的24V很小只能供给几个传感器用,如果还有其他的需要24V供电,就需要加开关电源。

楼主:
回复 网友A:
楼上的朋友 我有点乱。如果是DC/DC/DC,那么上面的L  M  是需要外部开关电源给其提供电源,那么下面的L  M  是给输入信号使用的,这个L  M  是本身PLC 输出的,还是需要外部提供??
如果是 AC/DC/RLY    plc 供电需要220v, 下班有 L  M    这个肯定PLC 本身输出的

楼主:
给我弄捂迷了

网友C:
PLC的本体24V只能供给自己输入部分数字量电源之后所剩无几,如果都是那种3线式接近开关或者激光传感器根本无法有效驱动,所以需要外加电源

网友A:
回复 楼主:
呵呵;上面的L+ M是PLC的供电电源,当然只有DC型的才有;
下面的L+ M 是输出的DC24V电源,这个容量比较小,只有几百mA,所以很多时候还是用外部的开关电源,但绝对不能把外部开关电源接到下面的L+ M上;

网友D:
引用 楼主:
给我弄捂迷了
一张接线说明图片,就可以解释清楚了吧。

网友E:
注意有一对电压是输出的,接错了就有问题了

网友F:
图示说明,直观一些;主要是电源进线与出线需辨清楚。

网友G:
如果需要的三线制接近开关比较多,直接使用外接电源,PLC的DC电源就用不着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呵呵;上面的L+ M是PLC的供电电源,当然只有DC型的才有;
下面的L+ M 是输出的DC24V电源,这个容量比较小,只有几百mA,所以很多时候还是用外部的开关电源,但绝对不能把外部开关电源接到下面的L+ M上;
说到点子上面了。

楼主:
这个帖子自己收藏吧

网友H:
记不记得上次有人发帖说PLC电源线没接但PLC上指示灯乱闪的故障,好像就是把DC24电源直接接到PLC的传感器用电源上导致的。

网友I:
回复 楼主:
不管是哪一种类型PLC 下端的L+ M 要不要外接电源 要看你负荷的 负荷小的话I就用自身的

网友J:
就是那个电源有点小,加个外部24V

网友K:
你说的给的DC24V是给PLC的CPU的供电电源。而PLC自己的DC24必须是有你供电电源后才能输出的

网友L:
回复 网友A:

网友M:
此问题看似简单,但也是一个基础概念的问题。正确理解,才能正确使用。我也觉得此楼问题挺好。受益了。PLC接口的正确连接很重要。

楼主:
今天还真赶上了PLC 输出 带传感器太多 造成现场传感器工作不正常。

网友N:
回复 楼主:
是plc下端输出不足?

楼主:
回复 网友N:
PLC 输出的电源 带不起来现场的那门多传感器。

网友O:
引用 楼主:
楼上的朋友 我有点乱。如果是DC/DC/DC,那么上面的L  M  是需要外部开关电源给其提供电源,那么下面的L  M  是给输入信号使用的,这个L  M  是本身PLC 输出的,还是需要外部提供??
如果是 AC/DC/RLY    plc 供电需要220v, 下班有 L  M    这个肯定PLC 本身输出的
楼主你在电源上搞混了,AC/DC/RLY 是模块电源是220v的,输出可以接24v,也可以接220的,这样的模块是继电器的,而DC/DC/DC的模块电源是24v的输出也是24v的,一般这样的模块是晶体管继电器的,而模块下面L  M 是作为输入输出端的公共电源部分的,这两种模块输入必须是24v的,每个区有和1m2m的要连接起来L+是公共端,如果所用程序点比较少可以用模块自带的24v电源,如果点多会超过模块电源的容量的就必须用外接电源了。

网友N:
回复 楼主:
so,要增加外接电源是吧

网友P:
应该PLC带不动外面输出 需要再加一个电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