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5-12-16):
新手,请教大家一个问题,变频器正常P+电压为530V,如果带电机运行时,这个电压会不会减低?如果电机和电机的功率在30KW以上时,这个电压是不是还为530V?还是带电机运行时这个电压在多少范围内可认为是正常的。判断主电容性能怎样是不是可以参照这个量测的电压为依据?谢谢了

网友A:
带电机不会降低,你要判断电容好坏测电容容量和耐压就行了

网友B:
肯定会降一点但是不多,

楼主:
回复 网友A:
容量可以测量,但电容的耐压有什么方法可以测试呢?谢谢

网友C:
这个电压一般为直流母线电压,只会跟着输入电压变化。

网友D:
是的,直流母线电压在空载和满载时是不一样的带载以后,母线电压会有降落,降落多少?以3AC380V电网为例,空载直流母线电压540V,带满载不应跌落到500V以下。此时还要看看电网的输入电压是否有跌落。

总之,满载时,它的直流母线电压就是三相全控整流电压(有6脉动纹波),而空载时的整流电压是输入电压的根号(2)倍。仅此。

网友A:
回复 楼主:
做个直流调压台,给电容加直流电压,比如380V变频器,你在加直流电压时,因电容为两个400V的电容串联,用均压电阻把直流母压平均分到两个电容上。你先加100VDC,量一下如果两个电容的电压都是50VDC,那么你可以加到600或700VDC上,只要加上后测量值是你加的电压,这个电容就没问题(要先测电容容量)

楼主:
回复 网友A:
因为有均压电阻的存在,会不会2个电容上的电压始终一样?

网友A:
回复 楼主:
电阻也有误差的,有时量出来的电压会有几伏差别的

网友E:
觉得5楼说的对:带载以后母线电压会有一定降落。

网友F:
正常设计在额定负载时输入电压正常稳定不变,满载与空载的母线电压差不会大于2.5%

网友G:
正常不怎么会跌落的,跌落有几个原因:
1,接触器之类的器件吸合不良或没有吸合
2,电源有其他大负荷开启,变压器容量不足
3,电源线不够粗
4,电容容量不足
5,母线检测有问题
不管30KW还是315KW,以上条件都不满足,就不会跌落
本人小白,高手勿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