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5-12-16):
请教各位,触摸屏上的设定数据有时会无缘无故的丢失(所设定的‘送料长度’‘送料速度’直接为0了),据客户那边讲一天会大概有两次不定期的丢失,然后他们再重新设定一下就OK了。我不觉得是PLC的问题。程序也是一直用的,就这一台有这样的问题。大家帮我分析下啊,总感觉海泰克质量越做越差了……

网友A:
呵呵;与HITECH何干?
数据是在PLC内的,丢了也是PLC的原因,怎么能往屏上赖呢?

网友B:
一天丢失两次是很不正常,干扰太厉害了?

网友C:
屏中的数据对应是PLC的地址,应该是你这PLC存储这部分数据的寄存器有问题。

网友A:
PLC使用后备电池的话,先查一下电池是不是没电了;
不是电池的问题,考虑是否有强干扰;
没有干扰的情况下,那就考虑是PLC的寄存器有问题了,你可以换到其它的地址试试看;

楼主:
回复 网友A:
但PLC内部数据是靠触摸屏传给它的呀,假如触摸屏误动作将0赋进去呢。

楼主:
可能这两天要去趟现场了,到时候再监控看看

网友A:
呵呵;不去触摸的话,屏会数据写入PLC的可能性为0;

网友D:
光靠客户的说法是不现实的,我们修机时如果光靠现场操作人员的说法,肯定也要走很多的弯路

网友E:
楼主最好看看地址是否有重复的字节。

网友F:
跟屏没关系,丢数据的时候掉电了吗。

网友G:
设置数据的环节应该有密码保护,排除人为,但是plc内部的地址,似乎和屏的关系不大。

网友H:
会不会是通讯问题造成的!

网友I:
看起来好像是干扰的问题,你可以看下每天两次的数据丢失的时间,大概是不是同一个时间

楼主:
回复 网友F:
都是在自动运行中数据突然丢失,然后报警停机。

网友J:
按现在能知道的分析,干扰的可能性大,跟屏肯定是没有关系的。

网友K:
确实,关键的工艺参数,还是要使用口令验证的方式进行输入才得。

网友L:
9楼说的有道理,需了解确实的现象,以便分析原因。

网友M:
把plc数据寄存器换下试试看,要是换了可以的话就是那个位寄存器坏了,要是换几个都不行的话那就换plc吧??

网友N:
搞不好是PLC内部对那些寄存器进行了清零处理,你看一下程序是否有BUG

网友O:
有碰到过威伦屏在工作过程中 自己输入参数的

网友P:
引用 网友A:
PLC使用后备电池的话,先查一下电池是不是没电了;
不是电池的问题,考虑是否有强干扰;
没有干扰的情况下,那就考虑是PLC的寄存器有问题了,你可以换到其它的地址试试看;

网友Q:
什么原因查出来了没

网友N:
1、触摸屏有脚本对PLC执行操作;
2、16位数据、32位数据有重叠部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