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5-12-16):
十进制,十六进制,二进制数怎么与8421BCD码相关联?自己搞不懂!

网友A:
10进制和16进制的区别显而易见。

BCD码就是用16进制来表示10进制数,其与10进制的区别在于内存中的存储差异。

例如:10进制常数11,转换为二进制为:0000 1011
而BCD码常数11,转换为二进制就是 0001 0001

说到底,BCD码就是16进制来表示10进制数,与16进制区别仅仅是没有A~F。

其实现实中,BCD的使用范围越来越少了。

楼主:
回复 网友A:
十分感谢!

网友B:
可以看一下相关内容的书籍,好像一般计算机基础类书籍等都有介绍,内容不多。

楼主:
回复 网友B:

网友C:
电脑自带的计算器上面就有转换的 科学计算器 可以相互转的

楼主:
回复 网友C: