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CS510报F0018故障

楼主(2015-12-16):
ABB ACS510 22KW炸模块,修驱动带外引单管准备测试,上电待机2-3秒即显示故障代码 F0018

查了说明书 如下:18 THERM FAIL 内部故障。监测传动的内部温度的热敏电阻断开或短路。

查散热铝壳并没有NTC热敏电阻,怀疑没插风扇,带风扇上电风扇运转正常,措手无策。。。

网友A:
温度传感器没接,图片模块右上角两个端子。

楼主:
回复 网友A:
我看看是图片模块右上方的两个螺丝孔吗?之间都是这么试第一次遇到F0018...

楼主:
大意了,总是认为模块没温检输出!谢谢!

楼主:
随手在模块温检端口处焊个8.2K电阻试电,竟然还报F0018!焊下电阻用表一测两端口阻值为0,这下更麻烦了,都不知道温检电路在那块。

网友B:
焊4K左右的,你整个8.2K的太大了吧

网友C(2021-09-04):
引用 网友A:
温度传感器没接,图片模块右上角两个端子。
你好,这种情况最后怎么解决的,麻烦请教一下

网友A:
焊个5k左右的电阻。测模块那两点的阻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