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5-12-16):
小弟我现在要把PT100?信号送入一个变送器转模拟量,再通过MODBUS的模拟量模块传给PLC,现在有个问题不是很了解。
所有PT100的温度和电阻信号是不是都是如图所示
另外,变送器有很多量程,比如0-50,-50-150之类,是不是我不管接入怎么样的PT100,变送器都会按模拟量的上限对应温度上限,下限对应温度下限输出。
另外,大家一般用4-20MA多还是0-10V多,4-20MA的是可以减少干扰,但我上次在另外地方用了这个信号,导致现场调试排查故障时检查这个信号不是很方便,还要把原接线端拆下,再用万用表量,如果用电压信号我就可以直接量了。

网友A:
电流信号抗干扰好点

网友B:
你喜欢绕大圈子走路?为什么PT100不直接进入PLC?

网友C:
楼主不想直接把Pt100接入PLC时,则可选择一个温度变送器来配套使用,现在的温度变送器大多可进行线性化处理,故输出的电流信号与温度成线性关系。但是温度变送器的量程是要选择好的,对于一般的变送器而言其分度号与量程是固定的,只有智能型的才比较灵活可通过组态设定。通常4-20MA与量程上、下限是对应的。4-20MA的输出接个250欧的电阻就可转换为1-5V,要0-10V则要增加转换设备。

楼主:
回复 网友B:
这个是有原因的...就是这么要求的,我也没办法

楼主:
回复 网友C:

网友D:
第一,PT100的温度特性就是线性的,这点问问题;

第二,变送器的量程就是针对零点和满度值输出的;

第三,电流信号抗干扰好,测量也不应有问题呀,因为,它的负载就并连着电阻呢,直接测电压就行。没有那么麻烦吧?

网友E:
可能是有模拟量通道富余,那确实不必要再买个专门的pt100模块。

网友F:
3楼等回复,解决了电流信号测量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