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5-12-16):
一台普传7800机器,当时来说是很稳定的一款机器,运行一段时间后坏掉了一直放那里没修,通电修好驱动电路后带模块试机正常,带24V弱电正常,带灯泡上540V直流,问题出现了,灯泡直接会很亮,又烧掉了316驱动芯片,再次检查后通电测波形都正常·可偏偏就是无法带强电运行,这就怪了,徒弟连续换了好几个316也不行,怀疑316不行,换拆机的也不行,驱动电容换完也不行,再测电阻电压,二极管都是正常,偏偏就不行,都0点了还在为这事儿,突然想起以前二极管会出现性能不良的情况,拆下压降检测二极管用指针表一量蜂鸣器直接叫唤了,而数字表却无能为力,哎再换个二极管两年前买的,灯泡微量,直接指针表测耐压1500V的二极管反向电阻居然只有数K了,哎这是什么二极管也会过期?直接拆费板的故障排除?

网友A:
是检测饱和压降的那个二极管吧。

楼主:
回复 网友A:
OK

网友B:
目测SF1600V之类的吧,这个坏了也正常啊

网友C:
呵呵,这个和我说的那个模块耐压试机是一样的道理。

网友D:
说明是金砖哇。

网友E:
以前在其他电路上遇到过性能不良的二极管,还是通过分析排除判断的,细节不记得了。

网友F:
硬件软故障,感谢楼主分享

网友G:
不错的经验,有时是指针式的比较管用的说

网友H:
很早以前遇到过这种二极管看不出问题,也测不出来,烙铁一烫就破裂的。

网友I:
修电子设备尽量使用指针万用表!

网友J:
好经验!以后遇到类似的故障时,要多考虑下了。谢谢楼主分享的经验

网友A:
回复 网友I:
主要是这种高压二极管导通压降比较高,数字表的输出电压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