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5-12-16):
里面两个电源板都烧了,修好后,换了鼓包电容(通病)启动报ER02加速过流,拆下板子带模块串灯泡上540V直流,启动正常,测三相平衡于是再装机实验,启动又报ER02,测主电容未发现异常,储能良好。实在没法,又拆下,测量驱动到处波形电压都正常,电阻也正常,说明元器件损坏的可能性不大,然后统统换掉电源板上所有电容,启动竟然故障好了,然后通电试机10次带15KW电机负载,又一次出现ER03减速过流(明明是在加速呀,怎么会减速过流,且是减速停机模式减速时间1分钟,电机空载肯定是误报)但反复再试还是没有报故障了,先给客户拖走了,大家想想还会有什么地方有问题,显示电流正常的。基本排除霍尔本身

网友A:
V相上桥的电容是本来没有,还是你拆完忘焊了?如果下桥性导通时,上桥给负压关断,有可能你的上桥电容没焊导致关断时电压不够,没有完全关断时光耦316J才跳出的故障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