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菱FR-A740变频器启动OC1故障

楼主(2015-12-16):
这周接到两台22千瓦一台30千瓦的三菱A740变频器客户反映说是启动就就报过电流不启动没事,拉回来之后上电测试打到PU模式启动嘀嘀嘀OC1。紧接着再试第二台启动还是OC1。第三台还是OC1。拆开机器看到PCB板子上的过孔有好多都是氧化了的看到有类似的帖子说用洗板水洗洗干净然后在补补过孔就好了抱着试试看的态度试试吧。。。。。。。希望大家多多献上良策。。。

网友A:
我清洗板子从来就没有好过

网友B:
模块,驱动,cpu板都有可能,先换张cpu板替换试试

网友C:
三菱变频器的EOC之类是麻烦的事情,我有板子卖的。

楼主:
谢谢大家我再试试

网友D:
论谈有解决这个的办法,触类旁通罢了,你找找,这个真要感,谢那位大神

网友E:
估计没这么简单吧

网友F:
驱动电路不行与模块,电阻变大不接模块都会报OC,驱动板单上直流电,主板有频率上升但驱动没有输出的,还有检查下三相输入电路,修复驱动后,装模块试机。
短接三相检测电路的光耦的输出端。

网友C:
驱动板要吗?

楼主:
要 怎么卖啊

网友G:
看来还是没找到问题,

网友H:
先做一下清洁和清洗,可能有助于故障处理。

楼主:
买板子太贵,自己修了几天没有修好,直接发无锡 毛工修了。等待中,。。。。

网友I:
回复 楼主:
请求外援,好办法。

楼主:
毛工修过的板子已经发了回来上电试机一切正常毛工太厉害了!!!

网友J:
回复 楼主:
毛工是谁?

网友K:
回复 网友J:
业界高人

网友L:
回复 网友J:
无锡人士,专修三菱的,我也发过三菱板子给他修的,合作非常愉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