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5-12-16):
这台机器上电空运行和带2.2KW的电机都没报过流,一带5.5KW的就报E.THM过流故障,是不是那三个检测原件有问题了???

网友A:
多大功率的变频器?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多大功率的变频器?
你是怎么进来的?

网友C:
回复 网友B:
走后门进来的。顺便问下楼主是不是负载太重呀。

楼主:
回复 网友C:
没有过载,5.5KW的电机,变频器刚运行到10HZ左右就报ETHM电子过电流,并且我听电机的动静好像也不对,但是小功率的电机带起来没事

网友D:
电机是否正常;电机的动静好像不对,三相是否正常。

网友B:
缺相?其实也不完全缺相,估计六路驱动少了一路驱动…

楼主:
回复 网友D:
没带5.5电机的时候我上电测过三相,三相输出是有的,然后我带了台2.2的,也正常,最后带了台5.5的,然后开起来到10HZ左右就报过流故障了,电机是没问题的

楼主:
回复 网友B:
也就是说你认为驱动部位有一路不对,或者模块本身有问题,但是怎么带2.2KW的电机没有问题

楼主:
有没有对三菱研究很透彻的

网友E(2016-06-27):
LZ参数是否有设置
PR.9的过载电流保护是否与5.5的一致
另外, 控制方式为矢量控制,非V/F控制试试看

网友F:
小马拉大车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