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5-12-16):
我有一台JSDAP-30A的驱动器,上电显示AL-01(欠电压)监控直流母线电压Un-10只有190V左右。用调压器调输入电压,Un-10电压有变化。想请教一下这个机器的电压检测回路。是在开关电源,还是直流电压直接分流检测的啊?有知道的请指教。谢谢!

楼主:
现在检测下来发现该机电压检测是用电阻分压进入A7840的。但是A7840输入130mV对应的直流电压只有190V.

楼主:
已解决!一个旁路电容有故障。谢谢!

网友A:
提出问题,又解决了问题,并给出了答案,不错!

网友B:
有始有终,不错。

网友C:
7840输出脚是差分方式接到运放上的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