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5-12-16):
求助大神帮忙,我用西门子S7200smart与组态王通讯,用以太网通讯,驱动我在网上下载过了,该改的也改了,但是测试通讯额时候总是提示设置通讯参数错误,求各位帮帮忙啊!!

楼主:
求帮助啊  111111111111111111111

网友A:
在一个网段里面
别的应该没有什么了

楼主:
回复 网友A:
和组态王连接,如何在一个网段里?

网友B(2016-01-26):
要把你设置什么发上来看看

网友C:
我也是用组态链接smart,有个问题没解决,就是启动组态前,要先启动smart软件连接PLC后,再启动组态才能工作。现在考虑,在组态上设置自检链接PLC功能,但是不知道咋下手

网友D(2019-06-12):
楼上,我现在遇到和你一样的问题, 你是怎么解决的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