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家帮忙看看这是不是屏通的触摸屏?

楼主(2015-12-16):
大家帮忙看看这是不是屏通的触摸屏?下载屏通的触摸屏软件找不到相对应的型号。

网友A:
仿HITECH的PWS1711的;

网友A:
这款是仿HITECH,但把上载功能给取消了;所以程序只能下载,不能读取;

网友A:
GD17屏幕分辩率为320x240;

楼主:
回复 网友A:
是屏通的触摸屏没错吧?屏通的触摸屏都不能上载程序吗?

楼主:
回复 网友A:
好像是斯美特的触摸屏,这个说是完全替代海泰克PWS1711,也能用海泰克的软件编程下载吗?

楼主:
回复 网友A:
网上说触控大师可以编程,但是找不到该型号

网友B:
深圳施美特,使用海泰克adp3软件。型号选择pws1711。

网友A:
可以用HITECH的软件及电缆,但只能下载程序;上传功能的菜单取消了,没有上传功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