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5-12-16):
一上电就报警ERR10  我还没接负载

网友A:
汇川IS300是伺服驱动器啊,没修过,不过刚才在网上找了下资料,ERR10故障可是驱动器过载,你看看你的电机是不是堵转了,还是负载重了

楼主:
回复 网友A:

网友B:
修好了吗?检查问题吧?我修过几台注塑机上的汇川伺服驱动器  加我微信一起讨论讨论

网友B:
修好了吗?检查问题吧?我修过几台注塑机上的汇川伺服驱动器  加我微信一起讨论讨论1430521217

楼主:
回复 网友B:
修好了   是自学的时候自学不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