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缆电流

楼主(2015-12-16):
我单位设备运行400KW,请问各位好友电源线2根240电缆埋地穿管,载流量是不够呀?

网友A:
供电距离,400kW是装机容量还是实际负荷(或计算负荷)。

网友B:
如果是铜芯线,六根240平方,两根一组,够了,需要另外增加零线与接地线。

网友C:
如果设备是400KW的话,电流是 1200A .距离不远的话2根240 铝电缆可以了啊。

网友D:
如果是双拼国标铜芯线1就没问题!
距离不会太远吧!

网友E:
电压等级多少???????????

网友F:
电压呢?380吗

网友G:
供电距离是多元

网友H:
引用 网友C:
如果设备是400KW的话,电流是 1200A .距离不远的话2根240 铝电缆可以了啊。
谁告诉你400KW是1200A??
阻性负载是608A,功率因数0.8时电流860A,1200A表明你的功率因数大约0.5,电力部门一定罚死你

网友I:
两颗线并着用,还需要PN线呀。不能没有。

网友J:
引用 网友H:
引用 网友C:
如果设备是400KW的话,电流是 1200A .距离不远的话2根240 铝电缆可以了啊。
谁告诉你400KW是1200A??
阻性负载是608A,功率因数0.8时电流860A,1200A表明你的功率因数大约0.5,电力部门一定罚死你

这个怎么计算出来的?

网友H:
回复 网友J:
这个最基础的三相电计算楼主难道不知道???
基础知识呀

网友K:
引用 网友C:
如果设备是400KW的话,电流是 1200A .距离不远的话2根240 铝电缆可以了啊。

怎么400KW就1200A电流了,不知道你是怎么得来的?

网友L:
LZ最关键的电压等级都没有说出来,400kW是装机容量还是实际负荷(或计算负荷),供电距离是多少?,

网友M:
回复 网友C:
1200?不会是按单相电算吧?

网友J:
引用 网友H:
这个最基础的三相电计算楼主难道不知道???
基础知识呀
我以为你是查表来的

网友H:
引用 网友L:
LZ最关键的电压等级都没有说出来,400kW是装机容量还是实际负荷(或计算负荷),供电距离是多少?,
一般不说电压就是默认市电380V三相电

网友L:
回复 网友H:
这个理解有点片面吧,

网友C:
回复 网友K:
我按1KW2A 算的,当时不知道怎么打上1200A 了啊,让同行见笑了啊。

网友N:
楼主是高压电机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