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5-12-16):
一台四十五千瓦的电机,额定电流是八十九,由于是变量油泵,电流最高时达108,最低时69,请问这样使用可以吗》

网友A:
请提供马达的铭牌照片,这个就是最准确的判断依据。
一般45KW的马达,额定电流应该是90A左右,如果马达的铭牌上显示的就是这个参数,当电流高达108A的时候,就能证明马达在超负荷运转,如果超负荷的时间极为短暂,问题不大。

楼主:
马达的额定电流是89

网友B:
这要看在运行中大电流和小电流的占比。
一般所谓的烧电机都是因为温升过高导致绝缘破坏所致。只要在运行中观察电机在允许的温升范围之内就没有问题。

网友C:
大电流运行的时间很短应该没什么问题,如果总是大电流运行,那是肯定不行的。

网友D:
楼主4说得很正确啊。

网友E:
负载加重而电流增大,若电机温升在限定值内,则应当可以。

网友F:
看看是否是长时间都这么大电流,然后再判断是否要更换

网友G:
长时间就不行 短时间可以用的

网友H:
连续运行不行,需要更换大电机。或减小负载,把负载电流降到额定电流一下。既可以连续运行了。

网友I:
是啊,在一百多的时候多么,多就要注意了

网友A:
估计是硬件工程师制造设备选型的时候过于斤斤计较了,导致马达驱动的负载会偶而超过马达的承受能力,但是又不会让马达立马冒烟报废,然后熬过一年的质量保证期之后,以后的结果,你懂的。
高明的老板请了一个高明的工程师。

网友J:
这样理论上是不行!
但是超负荷不是持续的也能凑合!

网友K:
估计是与变量泵有关吧

网友L:
还是换55KW的保险一些

网友M:
短时间没问题,长期运行对电机有伤害

网友N:
看电机是否运行正常,建议检修一下。
吉林@晴天

网友O:
电流大,说明电机过载,有两种情况,一是电机容量配小了,另外就是负载大了,总之就是不能超过额定电流,要么增大电机,要么减小负载??

网友P:
主要看温度高不高啊

网友Q:
只要不持续大电流运行,就可以。

楼主:
现在运行一天,温升不大。观察中

网友R:
短时间过载没问题,时间长了,电机会挂的

网友S(2019-01-30):
由于是变量运行这种现象正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