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5-12-16):
一台西门子MM430  三相7.5KW的变频器接通电源就报F0002过电压,按FN键不能复位,断电后,重新上电依旧报F0002,恢复出厂设置后还是报F0002,检查供电电压395V,并未超过变频器的使用电压,看了一下P0210的值是400V,增大到480V还是报F0002;查看参数r0026监控直流母线的电流为1025V,超过了参数P2172的设定值800V,而在变频器的直流端子上测量直流母线电压是570V,请教各位专家,变频器哪里出了问题,应该怎样检查和处理?

网友A:
电压检测电路问题,送修吧。

网友B:
对  是的  我在有台和你的一模一样7.5的也是这问题  送出去就换了里面有个小电容 知道的话你可以拆开看看不知道就直接送修

网友C:
像是电压监测电路部分的问题,数值偏高了。

网友D:
内部检测的板子坏了

网友E:
电压检测电路,问题。

楼主:
查看参数r0026监控直流母线的电流为1025V,将参数P2172的设定值由800V改为2000V,还是报FOO02,变频器的DC+和DC-直流端子上测量直流母线电压是570V,正如各位所说,应该是电压检测电路出了问题;
反正现在工作不忙,想自己学习修一下,但以前从未修过变频器,也没有图纸,不知道电压检测电路是电路板上的哪一些元件?元件编号是什么?按照2楼所说的方法,我将小电容检查了个遍,没发现什么问题。听说还有取样电阻,不知是哪几个?还请专家指点一下

网友F:
我这几天也遇到F002,还没有修好,学习一下

网友G:
400V输入电压等级,直流母线电压1000V以上了?这...?怎么可能呢?一定是直流母线电压的检测元件出了问题。最好还是专业送修。自己修,没有检测手段是不行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