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5-12-16):
今天公司一台90KW的变频器报警了,报警号是EOU1,过电压了,到现场查看报警记录显示报警时母线电压为800V,随后启动设备实际测量母线电压确实升高到800V左右,几秒钟以后报警,说明变频器没问题,问题出在外围,可是在启动设备时观察电机,发现电机根本没转,变频器的频率显示也始终是0,最后拆掉电机线,用摇表测量电机发现电机对地了,更换电机后正常,我就奇怪了,电机对地不是应该报过电流或接地的吗,怎么会报过电压呢?电机根本没转,那上升的电压是从那来的呢?变频器是国产西林的

网友A:
我也碰到过这种一样的情况,还请高手分析为什么会这样

网友B:
理论上电机对地不是报过压,但实际应用中就很多是报过压的,继续关注高手讲述原理。

网友C:
本人碰到过两次,电机接地西林变频器直接启动报过压的。哈哈。坐等高手解释解释

楼主:
回复 网友C:
对啊,启动就报警,电机都没转,那多出来的电压是怎么来的呢?真是想不通啊

网友D:
无独有偶,也是两天前,45Kw变频器先是报警过流停车,之后手动启动0%给定,就报过压,查看直流电压才540V,摇表测电机对地短路,更换电机后运行一直正常。起初还怀疑是变频器出问题导致负载故障。同样国外知名品牌变频器有两百台左右,第一次遇到这现象。

网友E:
因为对地短路了启动变频器时IGBT有开关动作所以电容器的充电回路不是全部来自整流桥变成倍压整流了

网友F:
有点想不通,就算是IGBT有开关动作,但电机没有转啊,也就是没有切割磁力线,应该不会有反馈电动势啊?还请高手帮忙解答地!谢谢

网友G:
我也遇到过这种问题,等待解答。

网友H:
不会是变频器内部编程错误

网友I:
我也遇到过类似的现像,

网友J(2018-08-30):
这个时候短路的电机相当于电感。电机三相没有都对地短路。启动变频器电经过电容 igbt开关 电机绕组相当于升压电路。

网友K:
是不是可以这样理解,把变频器等效为一个大功率的整流滤波电路,负载电动机等效为一个大电感。变频器启动相当于给电机充电,由于电机接地就相当于电感接地,由于变频器中间回路是大电容,电容电压充电瞬间不能突变,此时电感接地充电电流突然增大,导致电网经过变频器整流给中间回路电解加快充电,这就导致中间回路大功率滤波储能电容上电压增高,由于又不能回馈电网【整流电路的阻碍,单向导电性】,所以就过压了,不知分析的对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