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5-12-16):
齿轮比设置的是160/1,  给他一个50000得脉冲,但还是转的特别慢,接线没有问题,电机也没有问题,是参数问题吗

网友A:
刚性的原因吧,,,,

网友B:
速度是频率决定的,脉冲个数决定电机转过的角度

网友C:
你的计算应该没有问题,是不是速度太快堵转了?从低速慢慢往高速试,到不正常的时候就能看出来了。若堵转的话,丢多少脉冲和设定速度高低是不成比例的。就是说你设定50000堵转,设定60000肯定也堵转,但同样是堵转的情况下,60000比50000的实际转速是快还是慢就不一定了。另外,堵转时电机会轻微“发抖”。表情另外,我是新手,刚学半个月PLC,回复仅作参考。

网友D:
伺服启动器上显示的是什么数据?

网友E:
上位机脉冲频率多少?要是堵转会报警的。

网友F:
关键还是在于你的频率,不是说你发多少脉冲而已。

网友G:
是不是设置有问题?

网友H:
伺服电机速度不只是和电子齿轮比有关,同时也和PLC最大输出脉冲数及编码器分辨率有关;并且电子齿轮比设定不能超过其范围,你要找相应的伺服资料查查了!

网友I:
频率设置不对。

网友J:
1秒输出50000脉冲和1分钟输出50000脉冲是不同概念,设置好频率,伺服50000脉冲转一圈还是100000脉冲转一圈,需设置每转一圈所需脉冲,假如是松下伺服,还分高速脉冲输入接口和低速脉冲输入接口,两个口接受脉冲速度不一样。
以上仅供参考

网友K:
回复 网友J:
对,关键是50000个脉冲是1秒给的吗

网友L:
脉冲数目与电机转速不是比例关系!
楼主还是更改一下驱动脉冲频率吧!
至于是电机问题你可以在电机试运行模式测试电机是否正常

网友J:
回复 网友K:
这个在PLC中设置频率,伺服那边只能设置每转1圈所需脉冲数

网友M:
楼主什么品牌的,什么型号,具体情况具体分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