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5-12-16):
380V电压变110V电压供给开关电源的,但是为何要串联在接触调压器中呢?当左右扭动调压器时,变压器输出端的电压会增大或者减小,现在等于是把接触调压器中的一线圈串入了380V输入端了,大家请看图,接线端子中有线号的是380V输入,而旁边的2根粗一点的线就是串联在调压器中的,为何要这样做呢?难不成还要调压?

网友A:
不是串联在变压器中,而是并联。

你这是自耦变压器,只有一个线圈,底下两个接线柱是变压器的同一个端子,是公共端。

上面左侧端子是变压器的另一个接线端子,右边是变压器的抽头端子,也就是变压器的调压输出端子。

自耦变压器不能用来给开关电源供电,这样很危险,因为你的公共端子是相(火)线,对大地始终是220V危险电压,你应该使用380V/110V的控制变压器,这样才安全。

你应该好好学习一些电工基础原理,否者你会容易出事故的!!!!

网友B:
是不是在用的装置;
可以画一画原理图,看其连接情况。

网友C:
这是自耦调压器

网友D:
没见过这设备,估计有年头了吧

楼主:
回复 网友A:
请教这位师傅:第一这个接触调压器不是直接供电给开关电源的,我们设备本身就有一个控制变压器380V变110V的,也就是不需要这个调压器也可以得到110V的电压,现在不明白的就是控制变压器电源输入端要串联调压器的线圈进去,我画了张图,向你请教。

楼主:
回复 网友B:
机器应该是0几年的,图已画出

楼主:
要是直接用调压器的话那接线应该就是接3个接线端子,X是公共端,而现在只是接了2个端子,况且这个调压器是220V电压的,而我们用的是380V

网友B:
若这样,则相当于串联了一个电感(或电抗器);不知是后来增加的,还是本来如此。

网友E:
我个人也觉得有问题

网友F:
你这调压器看图片就没有用调压功能,输入只接了一根线,输出也是,貌似当可调电感用了。

楼主:
回复 网友F:
那就是奇怪了,当我扭动调压器时,控制变压器输出的电压会有变化呢!

网友G:
回复 楼主:
电感量变化了  电阻也变化了  输出电压肯定变化啊

楼主:
上图(左边是控制变压器,右边的是调压器),机器是05年的注塑机,配电箱烧过一次,调压器也很久,不知是不是出厂就这样的

楼主:
上图(左边是控制变压器,右边的是调压器),机器是05年的注塑机,配电箱烧过一次,调压器也很久,不知是不是出厂就这样的
上图(左边是控制变压器,右边的是调压器),机器是05年的注塑机,配电箱烧过一次,调压器也很久,不知是不是出厂就这样的

网友H:
能不能画个接线图上来呀,看照片啥也看不出来。

网友I:
这个柜子太奇葩了!
还是整理一下吧,不要哪一天再次起火

楼主:
回复 网友H:
我在5楼已经给出图了

网友A:
引用 楼主:
请教这位师傅:第一这个接触调压器不是直接供电给开关电源的,我们设备本身就有一个控制变压器380V变110V的,也就是不需要这个调压器也可以得到110V的电压,现在不明白的就是控制变压器电源输入端要串联调压器的线圈进去,我画了张图,向你请教。

按照你的这张图,确实难以理解为什么这样做,这样做的结果就是将自耦变压器当作一个可变电抗器使用,相当于串联了一个交流电阻(感抗),只能起限流作用,调压作用不理想。是否企图将自耦变压器当作磁饱和稳压器就不得而知。

如果目的是调压,应该如下图所示的连接方式才有效果。

网友H:
哦,看明白了。楼主可能是画错了吧?应该是18楼的画法。才有意义。自耦变的负载是隔离变。这样子就可以了。

楼主:
回复 网友A:
好的,学习了,谢谢哈,你的图真规范哈!

楼主:
回复 网友H:
图可以确定没画错的呢!还有就是按照18楼的师傅的图自耦变压器那电压输入应该是380V的,而我们的是220V额定电压的,还有自耦变压器应该也是有3个端子应该接线了的,而现在的是只有2个端子接着的,而且设备一直在用着的,真想不明白作用是什么?

网友H:
回复 楼主:
这个图如果没画错的话,那自耦变就是起分压作用的。那个隔离变的输入就达不到380V的输入了。

网友J:
不太明白为什么这样,楼主有测过个点电压吗?

网友A:
引用 楼主:
好的,学习了,谢谢哈,你的图真规范哈!

如果你确认自耦变压器确实如你画的图那样是串联在电路中的,唯一的解释就是当可调电抗器使用,作用就是稳压,相当于日光灯的镇流器,稳定输入电流。

不过感觉上有点画蛇添足,开关电源本身就具有稳压功能。为什么要这样做,只能问当时改造成这样子的那个人才知道。

楼主:
回复 网友A:
哈哈,谢谢师傅的耐心解答

网友K:
回复 楼主:
有什么用呢?开关电源电压适应范围很宽的!感觉画蛇添足啊?

网友H:
这么做,一定有他的原因了,或许是解决现场的什么问题。只不过楼主不知内情罢了。为了解决现场问题,有时候因地制宜的有什么用什么,只要能管用就可以,所以导致后来人莫名其妙。这个也不新鲜。一旦研究透了,知道其所以然,会恍然大悟。

有些进口设备的机械结构,很怪异。一开始并不知道为什么要这么做,后来看明白了,又拍手叫绝。感觉就是奇想。这种情况很多的。不按常规出牌去解决实际问题的人和事不少。

楼主:
回复 网友H:
你这样说好像有点明白了,我们这边经常会无通知的就停电,在这台注塑机共用一个总开关下的水银灯,经常会灭了等下又亮,灭了等下又亮,这个就是电压不稳定造成的现象,注塑机最大负荷就是55KW的电机了,但是通常最大电流也就80多A持续几秒,其他时候都小于60A或者空载20多A,也许说不定就是为解决这个问题才增加的?之前一直用节能灯没发现这个问题,也是最近几个月换了水银灯才发现的

网友H:
观察,研究和分析,能使自己涨不少知识的。而且书本没有,但现象一定符合原理。所以,用基本原理来解释清楚,自己就长本事了。嘻嘻。

网友L:
自藕变压器,调压看到过,

网友M:
把它去掉,看看有什么效果,实践出真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