伺服控制方式问题

楼主(2015-12-16):
PLC控制伺服的CW/CCW方式到底是正反转脉冲控制方式还是A.B相脉冲控制方式?
还有正反转脉冲控制和A.B相脉冲控制都是双极性控制,有人说这就是差分线性驱动,但所有的PLC内部不都是晶体管结构吗,所以不应该都是开路集电极驱动方式吗?

网友A:
呵呵;伺服可以设定+脉冲加-脉冲模式,也可以设脉冲+方向模式;
至于输入的脉冲信号,大多PLC上自带的都是集电极开路输出,而定位模块有些是差分输出;
这些都可以在驱动器上设定,只要你信号与设定的一致就行了;

网友B:
小型的PLC用脉冲加方向多些,这个多数是集电极的,
高档些的定位模块有用差动输出,差动输出也可以是方向加脉冲或是双脉冲,甚至是A B相脉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