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LC控制伺服问题

楼主(2015-12-16):
PLC控制伺服CW/CCW方式和脉冲加方向控制这两种方式在外部接线上是否相同?能否理解成只是把控制方向的普通输出口换成脉冲输出口,其他接线不变?

网友A:
伺服上参数首先要设置正确;
如果你用+脉冲加—脉冲模式,那么一台伺服将会使用你PLC上2路的脉冲输出;

网友B:
两种方式接到伺服那边的信号都是一样的
你理解的是对的。

网友C:
占用两个高速口,一般PLC的高速口很少,如果你只有一两个轴,可以这样用。

网友D:
引用 网友A:
伺服上参数首先要设置正确;
如果你用+脉冲加—脉冲模式,那么一台伺服将会使用你PLC上2路的脉冲输出;
是说接线是一样的,只是两种控制模式下的对应 的伺服设定的参数不一样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