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7-300经常死机

楼主(2015-12-16):
我们单位刚刚上了一台设备,采用西门子S7-300控制。CPU经常死机为什么呀

楼主:
拨码在RUN位置,可是STOP却亮黄灯

网友A:
死机的现象是什么?CPU模块的故障指示灯如何显示?CPU模块上的所有指示灯是怎么个亮法?使用编程数据线能否和CPU模块联机进行诊断?

网友B:
连线诊断社么问题

网友C:
有模拟量输入吗。在线诊断一下。

网友D:
联机读取一下,看看具体是什么故障

网友E:
是你们自己做的,还是外购的,用软件连下CPU诊断看看CPU停机故障原因

网友F:
用电脑监控试试

网友G:
监控才知道。说不定是干扰的问题

网友H:
是不是用了DP总线??
西门子的DP是全世界最垃圾玩意,死机60%由DP导致

网友H:
GE因为采用DP总线目前基本死亡了,目前最可靠的的还是D-Net总线、CC-LINK、以太网总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