這種潤滑油銅管卡子需要用某種工具壓一下嗎

楼主(2015-12-17):
圖片下方那個,小空心圓柱,兩頭是錐形的

网友A:
是的,肯定需要压接的,至少需要螺丝母来进行压接,就像热水管道中的PPR管道的压接方式一样的吧。

网友B:
不用,把铜管或者胶管切平,直接插到底在锁死螺丝就OK。我都这样搞的

网友C:
不用的,管子塞进去后螺丝扭紧就可以了。

网友D:
管子插入拧紧即可。

楼主:
回复 网友B:
謝謝大家了,我看了半天,沒清楚是怎麼防止銅管漏油的

网友E:
这种放管子时一定要放正,要不老是容易漏,我们是用在气路上!最好是放点生胶带最好了!

网友F:
只要螺丝拧紧就不会漏!

楼主:
引用 网友E:
这种放管子时一定要放正,要不老是容易漏,我们是用在气路上!最好是放点生胶带最好了!
还好,我这是在润滑油路上

网友G:
这个不用加什么东西滴,如果知道一点机械知识的话,就应该明白这个是锥密封

网友H:
本身就是个密封圈  ,

网友I:
不用!是锥面密封 锁母上紧就行了

网友J:
回复 网友A:
怎么看着像油管之类的

网友K:
这个只要旋紧就不会漏的。

网友G:
引用 楼主:
謝謝大家了,我看了半天,沒清楚是怎麼防止銅管漏油的
锁紧压帽,压帽对这个玩意压紧产生向内部形变抱紧内部管路,就这么简单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