块传送指令BMOV不理解,求助

楼主(2015-12-17):
听了李金城老师的BMOV指令的讲课后,自己试着做了一下。(当终址大于原址时,数据块传送指令为逆序传送。)但是我试了四次都没有达到上面说的情况,这是怎么回事?
{没有参考书,在网上也没有找到资料,只能求助大伙儿了
}

网友A:
地址重叠时,传送后会把前面的地址数据换掉再传送到下一个地址去,这情况在编程中是不禁允的,所以就要对地址做好合适的安排,避免发生数据传送后发生出错

楼主:
回复 网友A:
理解了一点,所以说(终址大于原址时,逆序传送)的意思是:终址的首位要大于原址的尾位是吗?

网友B:
测试程式
BMOV执行前
BMOV执行一次

网友C:
看顶楼结果,可能与传送顺序有关:序号小的寄存器先传送。
比如BMOV D10 D12 K4,D10(5)-D12、D11(10)-D13,此时,D12、D13分别为5、10,再执行D12-D14、D13-D15,就得到了D14(5)、D15(10)。

网友B:
补上BMOV指令说明~
顶楼的结果是BMOV指令多次执行的结果

楼主:
回复 网友C:
我明白了,受教了

网友D:
这个,如果批量处理地址重复的指令,一般都是脉冲型处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