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变频器炸机原因

楼主(2015-12-17):
咸工好,大家好。我接了一台普传7600/11KW的变频器,由于没有买到原电源驱动板,(原电源驱动板是分体的,IGBT是独立的6 个小的)。现在我换成了除了主板以外,电源驱动板和一体化IGBT全在一个板上,电源驱动板是买的新的,一体化IGBT也是新的。买板的厂家也给我写了测试方法和更换功率大一点的56欧驱动电阻。我都照做了,安装后,我先不接电机空运转热机2 小时。这也是厂家要求的。测电压一切正常,我就没有测波形,因为一体化的IGBT它不好串入灯泡保护。可是当我运行2小时候,我接上7.5KW的电机,送上电,一运行,数秒钟,在加数时炸机。应该不存在焊接问题,因为焊接问题不用带电机也应该炸机!我以前也经历过,可这是为什么呢呢呢?本来空运行2 小时正常,应该就没问题了,可问题是偏偏炸机了,我发此帖一是和大家取得经验,二是希望大家引以为械!谢谢大家参与!

网友A:
触发信号的相位是否严格对应了?开始时应该在接电机之前,先检查一下触发脉冲的波形和相位,而且接负载做一下小电流的测试,然后再接电机。步步为营嘛。

网友B:
串灯炮是非常有必要的

网友C:
你应该先带小电机试,或接灯泡。炸了什么东西?

网友D:
怎么不上图呢

网友E:
这种高级DIY没有些理论知识和测试手段,不是人人都可以玩的。

网友F:
看来楼主喜欢肯德基,当然炸鸡了!
不过维修后第一次试车的确应该串灯泡之类

网友G:
空运转热机2小时?输入接的三相电源吗?输出是否正常?

网友H:
卖家都不自信,炸机也无可厚非

楼主:
因为一体化的IGBT这种板子不好串灯泡,要切割双面电路板。再由于我空载上电试机2 小时,输出电压是正常的。所以,经历了2小时空载试机。我就放心的带电机了。这种事是非常少见的呀。
如果说存在着焊接问题,应该空载也会炸机的。我也修了不少年了。 这样的事头一次遇见。
也就是说板子是新的,IGBT也是新的。只是不是一个厂家。驱动板的直流母线电压厂家给调过电阻,按功率调的。
我用的是真有效值的表测输出电压是正确的。如果说不正确我就不可能运行2小时,这运行2小时也是厂家要求的,因为板子放置时间长了。电解电容需要激活。所以,我排除焊接的问题,只是不好判断是IGBT问题不是驱动板不匹配?
综上所述,就是不带电机串了灯泡,也不会暴露故障的。我先带的3 个灯泡也正常。

楼主:
我的过程是:不想给用户修了,因为没有价值,原来的电源驱动板是和下面的输出板(包括电解电容,6个分立IGBT,一些阻容等)我买的新板子是一张合并的,除主板之外全在这张板子上,后焊上一体化的IGBT.虽然没串灯泡,但空栽试机2 小时输出电压正常。按理就可心带电机了。没想到的是带上电机一运行,电机转几圈,只听“啪”的一声。IGBT就炸了。
我们同行每一位朋友都不会有一帆风顺的事情,但是经过的事多了,技术才能提高。我的分析要么是板子不匹配,要么是买的IGBT品质不好。因为是新板我没有割板串灯泡,小机型不割板是无法串灯泡的。其实应该割板串灯泡,就算没割板,厂家也不会给退的。现在我只是寄回去让他们研究是怎么回事。希望同行们提出宝贵意见。
由于我并不是专业只修变频器什么活都干,所以思考时间欠佳,今后这样的小型机子还是不要修了也霸!更不能改装!

网友H:
回复 楼主:
驱动板不是一个厂家的?控制板可以通用?这种情况极少吧,除非代工(这种板子也是一样的,也基本排除),猜测楼主遇到了山寨板子(普传是老机器了,这种估计会有),这就很好分析了,驱动这一块是重点查看对象,空载试机正常的很多,带电机炸机的估计很多人都遇到过吧,不管什么情况,还是按步骤测试的好,该走的步骤不能少啊(比如说是串灯泡)

网友I:
遇到疑问,提出供他人参考,有益于总结经验;觉得1楼说的有道理。

楼主:
驱动板都是普传的,只不过普传的IP7600   11KW以下的机器本身就分两种:同样是11KW的,有的是一体化IGBT.有的是小单独的6个IGBT。加上自动就是7个IGBT的.现在普传的7600已经停产,多数情况下已经买不到了。但部份用户还在用,有时必修不可!我明白用示波器测波形时要串灯泡,把IGBT供电控制在安全电压范围。但因为板子和IGBT全是新的,我没有测试波形,也就没有串灯泡。空载运行2 小时都没事,输出电压也正常。我想也许是板子与IGBT不匹配,因为买板子的厂家也是常客,不存在故意骗我的可能性,但也许谋个地方不合适造成的。工程司也免不了出错呀!我发此帖的目的是为了大家讨论。看来怎么新的板子,也要经过示波器测试。顺便说一句,以前有一个4KW的变频器,我带灯泡+测波形全正常,但是用维修电源试验时没事,(用的是母线电压530V)就放心的上工频电,但一用工频电压也一样炸机了呢。至今不解!
示波器也用了,恢复灯泡后用维修电源也试了,应该可以上380V放心的式供电了吧?可还是炸了,当时并没有带电机。
我这次的做法相当于买了除了主板以外,电源驱动板和IGBT都是新的相当于组装一个变频器了。

网友H:
回复 楼主:
直流上电正常的,加3相交流炸机的也会有的(极少),模块内部整流部分出现了一些问题,端子处是否清理干净(RST端子排下面拉弧,看不到,只有拆开可以看到),可以查查,仅供参考,不过这种事很少,希望可以给楼主带来一点思路

网友J:
主要还是驱动板的驱动参数,与模块的不匹配,造成的。这不是简单的DIY.

网友K:
维修过500KW的没有测试波形,上机结果炸机,900A IGBT 面目全非

楼主:
谢谢大家参与,原因可能找到了,是由于这个一体化的电源驱动板上的电解电容与IGBT不相匹配。由于板子是早期的,商家也忽略了一个问题,详细情况我会再与大家相告,我们来这个论坛都是为了学习,长知识。吸收经验。祝大家永远开心快乐。

楼主:
各位大家好,故障已经找到,经销商说卖我的板子是以前产品,忽视了一个问题:整张驱动板上有8个电解电容是分开设计的,根据使用连接跳线,跳线不连等于电解电容没有加入主回路,致使炸机!电解电容分两段4 个一组。商家给我试好并自费换上了新的IGBT.经一事,长一智。有时出现问题也是个好事。祝同行们开心!

楼主:
这种故障你带小灯泡为负载是测不出来的,变频器运行正常。谢谢大家参与,大家互相交流,我是自学的,向老师傅们学习!多来论坛,常回家看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