定位脉冲的定义

楼主(2015-12-17):
大家帮我看看,这个图片上的定位,正反向脉 冲和脉冲加方向的定义是不是刚好搞反了

网友A:
呵呵;图是对的,只是下面的说明反了;

楼主:
感觉贴子要沉下去了,自己顶起来,脉冲加方向的定位,应是一个端口出来脉冲,另一个端口就是高低电平吧,正向加反向脉冲才应该是脉冲的高低电平吧,可是不是很清楚,如果是反向的话,那么低电平从何而来,所以有点不确定,看看是不是图片错了,还是我理解错了

网友B:
引用 楼主:
感觉贴子要沉下去了,自己顶起来,脉冲加方向的定位,应是一个端口出来脉冲,另一个端口就是高低电平吧,正向加反向脉冲才应该是脉冲的高低电平吧,可是不是很清楚,如果是反向的话,那么低电平从何而来,所以有点不确定,看看是不是图片错了,还是我理解错了

上面版主不是说过了么,反了呀,你需要去理解回帖者的意思,而不是想着不要将帖子沉掉。

网友C:
各家的驱动器说明书都会有提到

网友D:
目前很多说明资料都是抄来抄去,次数多了就是如此

网友E:
正常的 知道怎么用就行

网友F:
如果搞研究,可以弄明白。如果仅使用,本项省略不管

网友G:
能够看到疑问,说明看得仔细;看资料,也许7楼说的有道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