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家好,有台西门子MP277-10“ Touch 不能进界面

楼主(2015-12-17):
上电后停在如图显示不动了,请教一下是什么问题?

网友A:
主板有问题了?

网友B:
话说没有图的,另外还是看看能否进入下载界面。。。

楼主:
有图了,有时是partitionNO=0, 有时是partitionNO=1
进不到下载界面

网友B:
感觉是存储或者系统出问题了,建议打西门子技术支持问下,没碰到过。。。

楼主:
回复 网友B:
谢谢指点,我也怀疑flash或系统坏了,想先重装系统试一下,可是在系统坏了的情况下,怎么装系统呢?

网友C(2016-02-13):
重新更新一下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