数组使用

楼主(2015-12-17):
编程的时候我定义了而一个数组,实际使用的时候我分配给数组的空间没用满,剩下的空间我不需要调用,程序怎么处理。剩下的空间大小不确定

网友A:
没用完的数组空间程序不需要处理,也没有能力处理。

除了个别厂家外,大多数的厂家编程中没有动态管理数组空间的功能。

楼主:
回复 网友A:
我系统控制一个伺服电机进行多段定位,现场要求每次定位的距离和次数可以修改,这个有什么好的处理方法

网友A:
引用 楼主:
我系统控制一个伺服电机进行多段定位,现场要求每次定位的距离和次数可以修改,这个有什么好的处理方法

你自己提出的数组不是很好的办法吗?虽然目前的方案会存在一些数组空间浪费的问题,但是PLC作为单任务的控制器,你不用,这些存储器空间仍然存放在哪里,所以只能说你想的太多了。

如果你想进行动态申请存储空间,那么你需要使用纯C语言或者Java等语言编程的PLC,最终的价格可能会使得你非常不舒服。

在有限资源内完成现在的工作,至于怎么完成不重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