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5-12-17):
我想重装操作系统,用什么软件?用淘宝上买的兼容电缆行吗?

网友A:
不带网口吗

网友B:
两芯线应该就搞定了吧。

网友C:
用网线就行

网友D:
可以用网线的,速度快,方便,首选。老的S7-200的编程线好像也可以用,拨码那种,速度太慢。

楼主:
回复 网友D:
情况是下面那个帖子,现在我怀疑操作系统已经坏了。用网线能行吗?

楼主:
回复 网友A:
我插网线试过,上电过程中怎么网口灯都不亮呢?MP277上的网口是不是操作系统启动完而且设定网络地址后才起作用呢?

网友A:
不进入传输画面应该不行的

网友E:
你看下手册不就知道了  触摸屏要选网口通道,电脑里面的IP地址要设定在一个网段,可能下载,备份  我这有两个屏型号记不清楚了但有网口我把程序都备份了。

网友F:
网线就可以了,在启动画面中设置就可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