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7200 PID温度控制

楼主(2015-12-17):
PID温度控制,对输出端口有没有要求,我用的是224XP,只有两路高速脉冲输出端口,用普通端口可以吗?
各位请多多指教!

网友A:
可以用普通端口,注意寿命即可

网友B:
用模拟量控制好些

网友C:
首先看你控制啥的啊,有很多是使用开关量控制加热器起停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