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5-12-17):
变频器 s12  端子  功能设置为  F(直通模式),这个直通模式是什么意思?

网友A:
我手上只有A1000的说明书,没看见S12的端子啊?不过说明书上应该有介绍的吧。我看看我有没有电子版本的说明书

网友A:
或者,你可以打安川的官网 电话400的一个,在说明书上有,直接问客服也行的

网友B(2016-07-07):
设置成直通模式的意思是需要你自己控制这个端口的输出,你让它什么时候通就什么时候通,如果没有设置直通,那么这个端口的参数设置成其他时,它的输出是有内部定义的,比如可能是某个报警它就通,或者变频器的一些其他状态等。

网友C:
两种情况,一、这个端子没有被使用;二、用于上位机信号输入,而非变频器内置的一些功能(具体我也不清楚,我猜是用于安川内置PLC的,但这个功能在中国市场还未开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