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5-12-17):
欧姆龙的CP1H PLC 怎么做才能把D100到D200 范围内的存储器的数值都加到一起,不想一个一个的做加法,问下能用变址寄存器和FOR加NEXT来做个简单点的程序吗?帮忙写下程序,拜谢

网友A:
引用 楼主:
欧姆龙的CP1H PLC 怎么做才能把D100到D200 范围内的存储器的数值都加到一起,不想一个一个的做加法,问下能用变址寄存器和FOR加NEXT来做个简单点的程序吗?帮忙写下程序,拜谢

网友B:
好像有累加指令,直接应用即可

网友A:
引用 网友B:
好像有累加指令,直接应用即可

对双字类运算无效(浮点数,双字长度)。

楼主:
谢谢各位大侠

楼主:
引用 网友A:
引用 网友B:
好像有累加指令,直接应用即可

对双字类运算无效(浮点数,双字长度)。

楼主:
引用 网友A:
引用 楼主:
欧姆龙的CP1H PLC 怎么做才能把D100到D200 范围内的存储器的数值都加到一起,不想一个一个的做加法,问下能用变址寄存器和FOR加NEXT来做个简单点的程序吗?帮忙写下程序,拜谢

谢谢,思路挺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