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啊,英威腾CVF-G3的机器,上电报ER17电流检测故障

楼主(2015-12-17):
我这有一台英威腾CVF系列的机器,一开始检测是开关电源坏,开关电源弄好后上电报POFF和ER1、ER17,都是检测故障,我把A788J芯片周边的电阻还有管子都量了没什么问题,直接把A788J拿掉在上电,还是报POFF、ER17,无法复位,没思路了,不知道该怎么进行了,大家帮我分析下吧

网友A:
那就主板有问题了。

网友B:
表示你没有安装模块就会报的,亲

楼主:
回复 网友B:
哦,明天我装上去试试

网友C:
不是英威腾的型号吧!

网友D:
引用 网友C:
不是英威腾的型号吧!
躺着中枪?

网友E:
这都是英威腾,不知道是马虎还是怎么的,明明是康沃,主板也会引起的,如果是用在水泵等不会堵转的负载,有一个绝招可以解决。

楼主:
回复 网友E:
不是,这个是开关电源修好后上电就报ER17和POFF

楼主:
回复 网友B:
谢谢,把模块安上就不报了,但是我该把哪个线路短接掉才能不带模块测驱动电压啊

网友F:
楼主果然够犀利,模块都干上了,而驱动还没有测,好吧,走人

楼主:
回复 网友F:
哈哈,驱动电压和模块都没测我怎么敢运行呢!!!模块是好的,我测过了,触发角也用指针表打过了,就差测驱动电压,但就是不知道如果不安模块怎么连线才能使变频器不报这个故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