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5-12-17):
plc新手,有谁可以分享一下,利用家里的电脑和买来的plc进行调试和学习

网友A:
调试什么?只能是联机下载编制好的实验程序对吧。家里的电脑是台式机还是笔记本?台式机是不方便调试使用的。

楼主:
笔记本,是简单的程序,现在有了外置的模拟器可以模拟输入输出。

网友B:
有编程电缆 连接下载程序,实验就行了
自己随便编
有问题才能提高 进步

网友C:
我也在学,搞了台老掉牙的PLC和一些旧的开关。但是一看教程,发现寄存器这一块啊,简直是天书啊

网友D:
需要买快PLC来做实验吗?

楼主:
我用的是226cn,AC220输入,是不是直接接电源就行了?很怕把plc给烧了

网友E:
电脑安装软件,搞一数据线,
我也是这么练的。

网友E:
引用 网友D:
需要买快PLC来做实验吗?
不要自己出钱啊。

网友D:
回复 网友E:
自己要自学的话,有时候是要买些装备的啊

网友F:
楼主还是先把PLC的手册看看好再开始学吧。

网友G:
实践才是真理,有些东西应用到项目上才能够真正理解的

网友H:
楼主什么品牌的啊

网友I:
学习PLC还是要实操!
不然真的很难进步!

网友J:
先看编程手册,再在笔记本上装个软件编程,模拟,觉得差不多了搞个plc玩下,要想精这得上项目现场调试。

网友K:
实践是第一啊

楼主:
有道理,plc是西门子s7-200,手上已经有实际运行的程序版本,希望自己动手实践一下,方便在现场维护

网友L:
回复 楼主:
直接接就好了啊

网友M:
有电脑,有PLC,则针对PLC安装(或查找)相应的编程软件,然后看需要什么样的编程线。
关于指令说明的手册,也是必不可少的;PLC端子的接线,需了解准确。

网友N:
西门子plc226电源是AC220,输入输出是DC24的 注意别把AC220的介入输入输出。编程电缆买个usb/ppi FOR S7200/s7200cn就行,我也是新手  望共同学习共同进步。

网友O:
实践很重要啊,只看看书,没什么用。有项目练手更好,可以学到更多。

网友P:
如果是三菱的用触摸屏编程软件和PLC编程软件互相通讯就可以模拟了,想用多少点都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