菜鸟求问西门子PLC输出模组问题

楼主(2015-12-17):
背景交待:本人是维修杂工一枚,上至高端进口设备,下至马桶漏水。目前有一台设备使用西门子的PLC,带三个数字输出模组(买回来的盒子是这样写的),因为电路设计问题,输出点是继电器输出,但动作次数非常非常非常的大,出现的问题继电器触点经常坏,拓展模块经常坏。
求助如下:希望大神帮忙看看,这个拓展模块能不能在不改变现状,不需要改程序的情况下换成是晶体管输出。也就是一插上去就可以用(反正我现在换这个模块的时候就是直接拔掉后,插上一个新的就可以了),求大神帮忙。

网友A:
你这个还是继电器的呀 不行你换晶体管输出的呀

楼主:
回复 网友A:
就是在求问 能够替换的数字输出模组的型号

网友B:
应该可以换晶体管的

网友C:
换成晶体管输出类型的扩展模块,需要改动输出端口的接线方式,不可能购买回来插上去就得的,因为输出类型都不一样。

网友D:
呵呵;有8点的晶体管输出的,但晶体管直接驱动只能带DC24V的负载,交流的是不能带的,必须加一个24V继电器过渡一下;
至于你说的插上就用,如果是指PLC程序的话,是没问题,同样的8点输出换上没有问题;
你这个定货号为6ES7 222-1HF22-0XA8,如果你要晶体管的,定购6ES7 222-1BF22-0XA8的就OK了;

网友E:
扩展模块的接线端子是不可拆卸的,更换模块程序是没问题,但接线方式估计要改

网友F:
200的好处就在这里 模块换上后接线按照程序里的地址对应接就行,但是看你要换个模块 还要考虑现场什么设备 看怎么扩展

网友G:
负载电流会不一样吧

网友H:
换晶体管的吧 ,接线要改的

网友I:
如果外部负载使用晶体管驱动能行话就可直接更换,如果不行就需加中间继电器转一下

网友J:
需要改一下接线方式

网友K:
如果控制的继电器电压是24V的,那么就可以直接替换,跟程序无关

网友L:
同样换8点晶体管输出模块的话,程序完全不动,硬件接线你需要考虑考虑

楼主:
回复 网友D:
感谢版主大神的回答,我认真查看了一下接线和控制的情况,输出是直接控制一个24V的电磁阀,同事紧急维修的时候是输出的时候直接将一个输出端子并联到另一个端子上,也就是一个带两个电磁阀。假如我的控制是直接带直流电磁阀  估计是不用改接线吧。不过接线方面的情况还会再认真观察一下。再次感谢版主大人。

楼主:
统一回复,感谢各位热心的同行解答本菜鸟的问题。本人也刚刚顺利地使用fx3ga-40mt的三菱plc做了一台简单的自动化设备,带一台伺服电机,plc的知识还是有一点基础的。再次感谢各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