下个程序中,关于ROLP左移指令有点不理解,希望大伙帮帮忙

楼主(2015-12-17):
当X0闭合十进制常数K1传送入Y0-Y17,同时M1闭合自锁,以1S的时钟脉冲接通左移指令。在左移指令中K4Y000这16个位元件是怎么动作的?

网友A:
楼主需要了解字、位是怎么回事,还需了解16位的字用2进制表示是多少,比如说:0000 1010 0001 1000,这些与Y0-Y17是什么对应关系?

网友B:
用电脑模拟下很快就明白了。

网友C:
模拟下看看就知道了

网友D:
有程序了,可以仿真试验看看,观察Y0~Y17的变化。

网友E:
初始--0000000000000000
X0 ON时,变0000000000000001
每秒左移1位
0000000000000001--0000000000000010--0000000000000100--0000000000001000。。。。。。移动到y6停止
我理解是这样的,有错请指教

楼主:
回复 网友A:
0000 1010 0001 1000这不就是分别表示Y17-Y10、Y7-Y0麽?但是16位数是怎么表示2进制数的我就不理解了,可以讲讲吗?

楼主:
回复 网友E:
谢谢了,我一开始以为ROLP K1Y000 K4中的K4表示Y0-Y3四个一起移动,原来是指左移一位啊

网友A:
你的电脑上有现成的计算器,通过“查看”窗口,将普通型改成科学型
在10进制的状态下输入任意一个数,将其改成2进制,看看变成什么,再将其改成16进制,看看又变成什么?
计算机与PLC在内部采用的都是2进制,而我们平常采用的是10进制,因此,在执行程序时,PLC总是将其转化成2进制,以便运行。

楼主:
回复 网友A:
嗯,谢谢

网友F:
回复 楼主:
H7F转成二进制数就是111111,所以才会把Y0-Y6置一,你那软件就有自带软元件监视功能,开启模拟运行,就可以看到清楚的数值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