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5-12-17):
本人是工厂电工,经常遇到跳闸,需测量电机线圈有没有烧?我用的的福录克,也算高档了,但仍会出现误判。比如:生产线突然跳开关,测量电机线圈万用表阻值老在闪,跳来跳去。无法准确判断到底多少?大家有没有什么办法不让其闪烁,是不是有感应电啊?或者有什么好表推荐下?

网友A:
测个电机电阻,用南京表就可以了,不用那么高档的。

网友B:
这个用指针式的会不会好些??

网友C:
为什么不用摇表呢?

楼主:
测量阻值多少欧姆用摇表?

网友D:
我用的胜利表好像没出现这种情况吗。看来福禄克也不咋的噢

网友E:
生产线的开关跳闸,你去测量马达的线圈绕组,查看是否短路烧毁或者漏电对吧。
记住,测量马达的线圈电阻值,需要马达转子静止并且不能做任何的抖动,否则把世界上所有的数字万用表拿来测量,表头的数值都是不稳定的跳动的。

这个就是测量的设备环境导致的,与表无关。

网友F:
福禄克应该可以啊 ,不会出现这样的问题啊?除非你的表针与插孔接触不好

网友G:
用胜利的就不会跳了,,用福禄克肯定跳

网友H:
万用表测电机以下情况不适用
电机过载引起绝缘漆变黑碳化但并没造成匝间短路。
电机过载引起线圈与铁芯之间绝缘纸碳化但并没造成线圈与铁芯打火短路。
多路并联的大功率电机其中一箱存在匝间短路。

网友I:
多大的电机啊,大的还是用摇表吧

网友J:
摇表只能测相间或对地绝缘的,小功率电机在静止时用数字表可测出三相间阻值但最好把外接线拆掉,端子螺丝和铜片氧化都会让数字表闪的,大功率电机只能上电桥或匝间短路测试仪了

楼主:
生产线的开关跳闸,你去测量马达的线圈绕组,查看是否短路烧毁或者漏电对吧。
记住,测量马达的线圈电阻值,需要马达转子静止并且不能做任何的抖动,否则把世界上所有的数字万用表拿来测量,表头的数值都是不稳定的跳动的。
这个就是测量的设备环境导致的,与表无关一一一一一一废话!肯定电机静下来测,断电测试了!基本的测试要领,还用你说?

楼主:
引用 网友J:
摇表只能测相间或对地绝缘的,小功率电机在静止时用数字表可测出三相间阻值但最好把外接线拆掉,端子螺丝和铜片氧化都会让数字表闪的,大功率电机只能上电桥或匝间短路测试仪了
一一一一排除氧化和接触不良造成的闪跳!

网友K:
测电机线圈,用好点的指针式万用表好点。

网友L:
应该使用电桥。

网友M:
是不是接触不好啊 表面有氧化层?

网友N:
一般除了接触不良,大多数万用表都可以轻松测量而不出现大幅度数字波动,如果确认接触良好而数字波动很大就证明接触不良,有虚接位置

网友O:
建议用摇表!

网友P:
测量电机的阻值我用南京MF-47的万用表就可以了啊,再用摇表测一下电机的绝缘程度啊。

网友Q:
回复 网友C:
摇表只能检测线圈相与相,线圈与机身之间的绝缘电阻.

网友Q:
测线圈阻值平衡还是机械指针表靠谱一点.

网友R(2021-03-03):
日置的万用表很好用

网友S:
判断电机有没有烧是要万用表测量什么样数值,绝缘阻值还是用兆欧表测量有没有接地。线圈阻值要选用微欧表或电桥才能准确测量出来,一般万用表测量不出直流阻值。判断电机好坏,指针万用表用微安档利用电机剩磁,就能判断电机线圈绕组有没烧坏。

网友T(2021-11-14):
用电焊机

网友U:
电机线脱开 不方便脱开机械 就让电机处于静止状态

网友V:
测电机测内阻,普通万用表就行,测绝缘电阻要用普通兆欧表,测转速用普通转速表。都不需要多高精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