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5-12-17):
今天接到客户的电话说前三个月修的机器用着用着自己就停了而且什么故障也不报。自己停车后再启动还能启动起来又能运转一天左右。这台变频器造纸厂用的!用的是plc控制的起停用的是端子控制。。。希望各位路过的大神帮忙分析分析

网友A:
就是内部运行信号问题,我这边就试过好几台,现场面板控制很正常,用端子控制就自动停止,等下又还行了,控制中继没问题。

网友B:
不是外部端子的问题吗?

网友C:
应该是外部的问题吧

网友D:
挂示波器检测波形,当有一个低电平就触发。

楼主:
引用 网友A:
就是内部运行信号问题,我这边就试过好几台,现场面板控制很正常,用端子控制就自动停止,等下又还行了,控制中继没问题。
那是变频器的问题还是外部的问题要是变频器的问题的话是不是主板的问题

楼主(2016-12-15):
谢谢大家给的建议已经修复了是开关电源小板虚焊造成的谢谢大家

网友E:
楼主能够将问题的解决结果告知大家,是对回答你问题人的尊重,这个要点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