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5-12-17):
   丹佛斯的变频器,分析其驱动从小板出来,经239后被放大输出到模块控制极,开启后测量发现少一路输出,更换239无效,小板没有,无法代换试机。
   特来请教。

网友A:
这个问题查查到模块的连线,经常是那些地方有断的,我有个好多这样的经历

网友B:
小立板有一路没有输出,就坏了。

网友C:
引用 网友B:
小立板有一路没有输出,就坏了。
有同感丹佛斯的就容易出现PCB板断线,短路等,而且同一批次有相同故障。

网友D:
引用 网友C:
引用 网友B:
小立板有一路没有输出,就坏了。
有同感丹佛斯的就容易出现PCB板断线,短路等,而且同一批次有相同故障。
是的,尤其是小板焊脚位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