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5-12-17):
各位大师300VA控制变压器能否给成电焊机?

网友A:
不可以,老式的线圈式电焊机的次级线圈所采用的导线,导线的截面积是至少拥有10平方以上的扁铜漆包线或者扁铝绝缘线,你的控制变压器输出线圈的导线有多大?有6平方及以上的铜芯漆包线吗?

网友B:
变压器太小了吧。

楼主:
回复 网友A:
以前的老式变压器呢?当然改成的电焊机不用很大,只是焊漆包线用

网友C:
太不靠谱了吧

网友D:
引用 楼主:
以前的老式变压器呢?当然改成的电焊机不用很大,只是焊漆包线用
夹个炭刷?功率太小,线细承受不住大电流。以前焊线记得是20kva以上380-110的变压器。

网友E:
可以改成电容储能式的,效果也不错,只是电路复制一点。

楼主:
回复 网友E:
好像是这么回事,能否提供详细的信息?比如电路图?

网友E:
可以参照这个电路图再加一些比如控制输出电压或者电流的电路电路。

网友F:
我用过这种变压器改成碰焊机,初级线圈不动,次级线圈抽出来换成2根1.8漆包线,套绝缘管,绕10圈左右,接出来,次级电压有10多伏,一头接一个线夹子,另一头找一个五号电池芯,也就是碳棒,把碳棒磨尖,就可以焊一些铜线或薄铜片。楼主可以试试

网友G:
改吧,用一下就壞

网友H:
9楼所讲,焊∮1.0以下铜线没问题

网友I:
人家要点焊机,你们给人改成了点焊机,2个东西。最好不要改,买个二手焊机300元左右,多好还是电子焊机。不是变压器的。新焊机好像200的才300多

网友J:
改吧改吧,高兴就好,只是用过你们就晓得了

网友K:
300VA控制变压器改成电焊机??
如果你是3000VA控制变压器还勉强足够了,1000VA控制变压器顶多做一个偶尔焊几下的玩具

网友L:
这个改下能用吗?电流小的话应该没什么问题的吧。

网友M:
变压器功率是小了,但6楼的方法确是以前有人实践过的。

网友N:
是作为电阻焊吧,也觉得变压器功率不够大。

楼主:
回复 网友F:
好的我看能否可行?你试过吗?

楼主:
回复 网友E:
不加别的这样可以?

楼主:
回复 网友F:
次级线圈不动可以?

网友F:
初级线圈不动,次级线圈要拆掉重绕

网友O:
大变压器可以,但是你的太小了

网友P:
300VA这么小的容量改了你能焊多大的东东,要么过载烧了要么什么都 焊不了

网友Q:
8楼和9楼的方法都很有意思,不过关键是电焊时电流变压器付边不许短路,这是大家都知道的。8楼和9楼的方法,就是注意限制放电电流即可。

网友R:
功率就这个样,楼主是想搞个点焊机么?【不是电焊机】

楼主:
回复 网友R:
是点焊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