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5-12-17):
接到一台变频器,接三相电的。但是我家里只有220V,怎么接电测试?

网友A:
这个你在家还真不好试

楼主:
回复 网友A:
必须要三相电才可以试机吗?

网友B:
本人用环形自耦重绕220变380带5KW电机都没问题。

网友C:
还有一个方法,我没试过,我看人家修理的用过,单相电接r.s,再把s t 短接就不会报缺相检测了。如果是380伏的用一个自耦220变380按此接法也可以。不过要看好电路能否用此方法。具体的原理请楼下的高手剖析。

网友D:
一般直流母线加500V直流可以工作,要看你是什么型号的变频器?

楼主:
回复 网友C:
我的是汇川的我的是汇川的伺服器
我的是汇川的伺服器

楼主:
回复 网友D:
我的是汇创我的是汇创伺服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