变频器维修

楼主(2015-12-17):
7MBR15NF120怎么测量好坏

网友A:
先明白各脚的定义,自然就会测了

网友B:
有好的模块在手上吗,对比一下更容易理解。一般用到二极管档,电容档去判断的。

网友C:
多多泡论坛,答案就会找到。

网友D:
进来学习一下

网友E:
多看看论坛上的知识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