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门子V13安装异常报警

楼主(2015-12-17):
安装V13软件后,电脑重启,桌面出现V13和授权图标,点击V13图标,满怀希望的等待进入软件,但出现以下报警,而且把软件重新卸载安装,依然出现同样报警,请各位工控朋友指点下,西门子高大上,接触很少。谢谢

网友A:
请升级你的软件至v13 sp1 update1 或以上,目前最新版本为update6 。

网友B:
楼主安装的仿真软件问题吧?
先卸载掉仿真试试

网友C:
引用 网友B:
楼主安装的仿真软件问题吧?
先卸载掉仿真试试
这个是SP1的固有问题,在64位系统上没有问题,西门子通过Update1修复了该问题。

网友B:
引用 网友C:
引用 网友B:
楼主安装的仿真软件问题吧?
先卸载掉仿真试试
这个是SP1的固有问题,在64位系统上没有问题,西门子通过Update1修复了该问题。
是SP1仿真的问题吗?我没装仿真,难怪没发现问题。

楼主:
谢谢各位回复 我把电脑系统重新安装一次 在首先安装软件 正常

网友D:
汗,西门子就是需要重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