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5-12-18):
看网上说它不是指令,但是我在程序上看到HR0.00,是和一个输入信号串联在一起的,然后控制着一个输出。

网友A:
是保持继电器吧

网友B:
停电保持继电器;

网友C:
它不是指令,不能单独使用

楼主:
回复 网友B:
要怎么用?它保持的是哪一个信号?我附一张图

网友D:
楼主能上传详细的程序吗!

楼主:
回复 网友E:
这个行不?

网友F:
保持区,停电后能保持之前的状态。

楼主:
回复 网友F:
保持哪一个信号断电前的状态?HR0.00指的是什么?0.0 0 什么意思?

网友G:
它只是一个区的辅助继电器,与Keep指令合用可以组成停电保持继电器

网友F:
H区与keep合用,如果停电之前h0.00为on,在复电后没有其它条件复为它时保持之前的on状态。h0.00即表示h0通道的第00位,

网友H:
HR就是断电保存继电器区,

网友I:
HR0.00只是指一个停电保持继电器的编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