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5-12-18):
不积硅步,无以至千里;不积小流,无以成江河;九层之台,始于垒土。   好好学习,天天向
上。

楼主:
   我们这里有一些双管灯,其中一个灯管带有应急灯的功能,也就是停电之后或者关总闸,其中一个灯管能延时亮几分钟,但是关灯的开关,两个灯管都是同时熄灭的。
    以前我就发现每个灯具都有一个灯管不亮,都是灯管一头灯丝处发黑,我也不知道是不是带应急功能的那个灯管,和应急电源有没有关系,全部更换后,过了两三个月,我发现又是这些灯管不亮了,还是一个灯管一头灯丝处发黑而不是两头灯丝处发黑。  如果是某个灯具的某个电源坏了, 还有可能, 但是如果是很多个都是这样的问题, 那可能就是灯具先天性缺陷了。这几个月,我们都是人走熄灯, 包括应急电源也是只要关灯就灭的,为什么不带应急电源的灯都是好的,只要带应急电源的灯管寿命就这么短?

楼主:
灯管 也不是在一个地方买的,原来是去灯饰店买,后来又在网上买了两箱

网友A:
1、灯丝电流有关…
2、灯管荧光粉有关…
3、灯管生产工艺有关…

估计与第一个关系较大…

网友B:
应急灯内部有电池组,有升压电路,需要知道应急灯具的使用情况如何,是否备用电源常常被停电而导致的频繁启用。

网友C:
楼主要是不提到,还真没想到,确实是这样呢,这样的灯管确实很容易烧

网友D:
估计是启动频繁

网友E:
感觉是灯具方面的缺陷吧。

网友F:
那种简易的应急电源可能在工作期间一直对灯丝执行加热,那个位置的灯管肯定提前老化

网友G:
不知应急灯灯管,是不是一直由应急电源的电路供电的,或者与之有关系。

楼主:
引用 网友F:
那种简易的应急电源可能在工作期间一直对灯丝执行加热,那个位置的灯管肯定提前老化

但是关掉开关之后灯是灭的,也没有灯丝发红的现象,就是有电流也是微弱电流

网友H:
突然间感觉好像也遇到过这种情况

网友I:
还真是这样子的,会不会是应急电源频繁启动造成的?

网友F:
市电中断应急电源启动时肯定会对灯丝加热,而不带应急电源的启动就是加热一次,带UPS应急灯就会最少多一次加热

网友J:
楼主图上的那种是荧光灯管需要电子镇流器来产生一个高频自激振荡电源给荧光灯发光,我见过的应急电源的那个电子镇流器因为火线没有接通所以是没电的,而正常用时是另一个电子镇流器在工作,也就是说一个灯里面是2个电子镇流器,外加一组电池组或者电容器组,灯管就是正常损耗,跟应急没关系,没装应急的也要坏,不过我们灯管和电子镇流器都是用飞利浦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