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5-12-18):
请教一下各位前辈,大神,老师傅如何利用PLC检测二厢步进电机的电流 电压 功率和转速 并加以控制其转速。

网友A:
步进马达一般的用途是高精度定位运动行走,调节转速的需求,请购买变频调速器。
用PLC来检测电流、电压、功率和转速的要求,请先购买相关的电流传感器,电压传感器,功率和转速传感器。

楼主:
回复 网友A:
谢谢你!我还想请问你一下 台达PLC12SA2T的外部接线  我这样接可以吗?

网友B(2020-07-22):
你好,你的问题解决了吗?我也对同样问题有疑问。
PLC可不可以实时监测步进电机(或三相异步电机)电流的变化。

网友C(2022-03-27):
购买变频调速器实现无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