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BB变频器疑问

楼主(2015-12-18):
我处桥式起重机(俗称天车)大、小车采用ABB变频器(ACS800系列)控制,应用中发现ABB变频器无法查看系统运行时间。如变频器报故障时虽会同时显示系统总通电时间,但时间格式为xxx时xxx分xxx秒,不能准确及时知道故障确切报警时间,个人认为要么知道变频器初投入运行时间往后推算,要么现场设置个故障报警,对比报警时间往前推算,感觉很不方便。不知各位电侠有否好法或门道能查看系统运行时间及时知道故障报警确切时间。

网友A:
安川的参数里面可以显示总共运行了多长时间,没用ABB的

网友B:
为什么要知道故障报警确切时间?报警有继电器输出信号可用。

网友C:
自己加一个计时器即可,用变频器的故障信号激活计时器,这样就行了。不要指望变频器里面有这个功能了。外部实现故障计时也很容易的。

网友D:
一般都是在程序里设置故障计时比较稳妥